[维修求助]
自己卖亲戚的美版6s新机WIFI升级后刷机未知错误56

楼主(2016-02-23):
美版6S,WIFI升级后未知错误56 求大神指导,或者会修的私信下!!!!!

网友:
第一 老兄。。推荐换一台电脑刷

   专业的官方软件 itunes

拔掉手机卡刷,还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硬件问题了   拔掉手机卡刷,还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硬件问题了  电信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刷机之前摄像头是不是好的,有可能摄像头检测不过

网友A:
话说56不关照相头的事

网友:
先按版主说的,试试,问题解决,麻烦告诉一下结果

网友:
楼主按版主指示机子好了没,知会俺们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56不关照相头的事

我怎么听别人说56是摄像头或基带的问题呢!

网友B:
报错56基本就是NFC电路和摄像头电路

网友:
苹果切记用WIFI升级,很多用WIFI升级CPU坏,

网友:
NFC 芯片或者摄像头

网友:
报错56应该是像头的问题,连itunes刷看报错,爱思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56基本就是NFC电路和摄像头电路

听我们老师的,准没错!

网友:
摄像头换个试试,检查是不是1.2和1.8供电正常,NFC检测也会,我试过itunes 在百分之60左右的是nfc,在百分之80左右的是基带虚焊,以上提供检测(在我印象里面),基带供电就不用查了,百分之50左右已经刷入基带

网友:
妖机好像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样,老婆美国s版iPhone6,寄给zealer中国,他们也不会弄,又给我寄回来。美版手机慎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