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不触发,有待机

楼主(2016-02-23):
接一 一台联想E430,客户说用着突然就开不了机,查了一下这个型号应该能通病,哪位大神给个提示,是不是BOIS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14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755-1-1.html
这两个是不触发的例子,论坛应该还有其他的,通病我是不知道,有的话相信论坛也是有人发出来,自己找找看,我建议你先自己修修看,不要一修到就上论坛,看通病,这种习惯不好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一点一点的查 看RSMRST是个关键信号

网友:
都想着通病,看来以后发贴得加权限了

网友:
不触发,ce先查查!!

网友:
你的自己查查触发条件啊,别光想着通病啊,难道没有通病你就不修了啊

网友:
看看纽扣电池电压正不正常 有些点错 纽扣点错电压不够也会开不气

网友(2016-03-29):
先查RTC电路.及RSMRST#

网友:
拆开看看查查ec条件啊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大,带程序的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

网友:
E430的 EC程序容易坏。但是需要专用编程器来刷写

网友A:
现在也有台机器,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也有动作,只是很微小的动作,然后掉电;经测量EC有送出PCH_PWOK高电平到南桥,可是南桥没有拉高SLP_S5#,SLP_S4#的动作,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B(2016-05-10):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有台机器,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也有动作,只是很微小的动作,然后掉电;经测量EC有送出PCH_PWOK高电平 ...

我有台E430C和你一样。。无S5 S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E430C和你一样。。无S5 S4

我换板了,客户催的急

网友(2017-07-31):
先软后硬 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