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K简单故障的虐心维修

楼主(2016-02-23):
年前客户送来的机器,开机报错0701 USB过流

这个论坛查了一下,有人说是南桥通病。但是我没有直接干桥,找到USB电源管理芯片,发现USB_OC#0 很明显这个是过流保护脚,低电平保护。 测量正常无问题。

那么既然有#0标志,肯定这个信号不止这一个找到下面这些信号(注意图纸中R360在我这块实物上为R362)

一个一个测吧, 测到R363时发现掉件,3V_S5那边焊盘完全没有了,还覆盖上了绿油。。。。。另一端的焊盘也很小没法补上电阻了(很奇怪客户说没修过,看来客户说了谎。。)直接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将过了R362的电压(usb_oc#2)飞线到R363  ,这样做少了一路过流保护,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偷懒,最好还是补上这个电阻。。

图有点看不清楚,大概是这个意思

开机后,USB不报错了,但是提示BIOS有密码,空密码可以进入,但是无法更改设置,问客户,客户说没设置过。怀疑安全套。。。呸,安全芯片。

拆掉刷写发现,无法写入

淘宝买了个芯片,刷上空密码程序,装上开机.进入BIOS F9 F10  重启一切正常。

提醒大家遇到故障不要轻易看论坛桥通病就干桥,先查查条件没准有收获哦。

为什么说虐心的维修呢?这就得说说这个坑爹的淘宝卖家了,第一次,给我发错了型号,给我补发了一个,然后尼玛赶上了春节放假,今天到了一看,尼玛给我发的是PS08封装的芯片,原来的是TSSOP封装的,虽然说是能装上,但是我没有转换座,刷芯片可费劲了,如果再让他补发,又得好久,客户等不及了,没办法一根线一根线飞到一个八脚座子上 刷好,拿下来装上。。。。。。。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第一次刷的时候我忘记选程序了,妈的直接刷了个空白装机发现,不好使 去电脑一看尼玛刷了个空白 又拆下来 又飞了一遍。。。。。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最后一句    看了别忘了加分哦!!!

网友A:
有时候修机确实 很不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修机确实 很不顺,

对啊  修的这个虐心

网友B:
支持楼主,感谢分享,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感谢分享,对新人很有帮助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刷BIOS,,,

这么明显USB过流 刷BIOS干嘛 ??

网友:
还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D:
新手一堆问题,过流保护直接飞线换了就不用刷BIOS了

网友:
嗯呐   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一堆问题,过流保护直接飞线换了就不用刷BIOS了

刷BIOS没有用。。

网友:
其实应该知道芯片挂了,但是之前是刷不进去,然后昨天把原来的芯片拿出来再刷  结果能刷进去一部分 。。。我第一次见到坏了能刷进去一部分数据的芯片

网友E:
跟你说芯片坏了  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一堆问题,过流保护直接飞线换了就不用刷BIOS了

为啥要刷BIOS呢,这个是USB的过流保护,并不是BIOS问题,不是你亮机以后所有问题都要干BIOS 。。而且我后面刷的那个不是BIOS 哪个是密码芯片挂了 换了个密码芯片刷的空密码程序  不是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你说芯片坏了  不信

论坛里看到一个人说这个密码芯片刷的时候会报错是正常的。。我就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看到一个人说这个密码芯片刷的时候会报错是正常的。。我就信了

该信的不信  不该信的就信    你过来 我不打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该信的不信  不该信的就信    你过来 我不打你

来吧  有时间来五大连池玩我做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来吧  有时间来五大连池玩我做东

上次有个沈阳的  也是这么说的  我就问了他一句  要去沈阳  没动静了     世界好危险    还是不乱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有个沈阳的  也是这么说的  我就问了他一句  要去沈阳  没动静了     世界好危险    还是不乱走了

哈哈哈  没事,咱这是省内。你来我肯定招待 也没多远再说这边能旅游啊喝喝五大连池矿泉水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没事,咱这是省内。你来我肯定招待 也没多远再说这边能旅游啊喝喝五大连池矿泉水啥的

五大连池  不会是有五个大的池子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大连池  不会是有五个大的池子连在一起的吧

咳咳咳   好像真的是    咱俩在这聊天不太好吧咳咳

网友:
修机修这才显示高手本色啊,叫我修,只能明天啊明天 ,

网友G:
满满的10分直接砸给你,看切图 USB_OC#0 应该是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刷BIOS,,,

这个问题刷BIOS绝对好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还没见识过密码芯片 更别说刷他了。要多学习多长见识了才行。分加上

网友:
大晚上的看精华帖 只为了学习 明天更好

网友:
刚好我有一块主板是USB报错,还没有好,我也看看上拉电阻!

网友H:
买家卖家都是活宝,哈哈,封装类型都不看

网友:
谢谢,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楼主技术不用多说,重点是X宝的卖家,我也遇到过N多了,现在X宝上卖货的尤其是IT行业的,很多都叼的不的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I:
已加分鼓励,刷的空密码程序这个程序从那里找的呢。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没有直接搞桥,不然就搞大了,联想的这种安全芯片确实是很麻烦的

网友:
USB过流?不明觉厉,有张见识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密码芯片怎么找的?该输入什么信号去找

网友:
楼主 不细心啊 脾气还暴躁啊 修电脑 慢慢来 但是修反馈保护 还是挺佩服楼主的没干通病

网友:
直接清空芯片行吗

网友:
高手维修呀,厉害,学习了,安全芯片貌似没搞过,很少坏的吧

网友:
厉害,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USB功能越来越强了哦

网友:
卖家搞错是最蛋疼的事

网友:
卖家搞错是最麻烦的事,等那么久他居然搞错

网友:
经常拍主板,卖家搞错,搞得很浪费时间

网友:
除了干桥么啥思路

网友:
可不可以发一个密码芯片的图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持之以恒的精神可佳。值得我们新手学习啊

网友:
原来是个8角芯片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满满的10分直接砸给你,看切图 USB_OC#0 应该是3V吧

对 正常为3.3V  低电平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家卖家都是活宝,哈哈,封装类型都不看

我和她说的对  他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加分鼓励,刷的空密码程序这个程序从那里找的呢。

论坛就有啊很多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密码芯片也刷,    我不会,  直接找料板换

网友:
很有价值的一个帖,我碰到的这个现象全是一上来就换桥,不过都好了,下回除了报价我得先查电路了

网友J:
这个确实虐心,这个机器比较爱坏显卡

网友:
历害呀,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确实虐心,这个机器比较爱坏显卡

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
细心在超强技术,那基本天下无修了!

网友:
安全芯片还没刷过呢

网友:
楼主 一个字 真牛

网友:
ASUS 的机子 没图不好修

网友:
LZ很淡定,加2分吧。

网友:
这是要有点耐心,不过IBM的用其他的密码芯片都是用的。

网友:
有时候维修结果很简单。但是由于各种愿意,我们还是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确实很过细,要不然就走弯路了,学习了

网友:
好友耐心啊 我不行就直接开砸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USB过流也会不开机的呢。

网友:
维修确实需要心细如发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楼主  好给力  这样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K:
没想到码片损坏会引起USB报错

网友:
楼主写得好,细心,技术好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就是这样,一点不顺 整个机器都折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想到码片损坏会引起USB报错

码片损坏不会引起USB报错    密码芯片损坏是另一个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 正常为3.3V  低电平就保护了

恩,低电压就会出现你照片中的报错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台式机比较常见  笔记本应该不多

网友L:
楼主说的发现那个USB—OC什么的,然后明显低电平保护,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的发现那个USB—OC什么的,然后明显低电平保护,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就保护了

OC是过流检测。。。USB_OC#过流检测脚  这个脚如果为低电平就会如上图报错

网友:
经典,还跟密码芯片有关,要认真学习了

网友:
牛逼人物  不容解释

网友:
   好长时间都没有修电脑了! 都转行了修手机了!

网友:
淘宝卖家欠扁啊

网友:
修过个机器问题多的拆装了十几次

网友:
楼主观察很细心。。。

网友:
看到thinkpad的机器就头疼,楼主必成大器

网友M:
那个码片是可以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码片是可以写的

坏了写不进去了,所以买了个新的空芯片刷进去的

网友:
楼主还是细心啊

网友N:
这密码芯片料板上不是大把么,还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密码芯片料板上不是大把么,还要买??

如果有就不买了,关键没有。。有的话我买它干啥。。。。

网友:
跟密码芯片有想通吗。。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 就是处理的外观实在难看

网友O:
新买的密码芯片要写程序吗?上面我没懂,求回答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新买的密码芯片要写程序吗?上面我没懂,求回答

要写程序的,因为默认空密码的时候这个芯片里是有程序的,如果这个是空芯片的话就会触发他的防盗功能,无法开机

网友:
我修的是换南桥

网友:
一万匹马分开了奔腾了

网友:
过流怎么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