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HP CQ42加焊显卡完掉电

楼主(2016-02-23):
       客户拿来一台HP CQ42开机不显,看到C壳上那个大大的ATI图标就知道肯定显卡问题。通电后开机电流有跳变,直接加焊吧,心里想这下肯定能好。加焊完了后通电试试,竟然开机到0.6就掉电,我开始慌了,客户拿来的时候只是开机不显,不会掉电。关键客户还在旁边看着呢。不会是哪里搞短路了吧。冷静下来好好想想,0.6应该是供电还没完全出来。论坛里一搜,也有位师傅修到0.6掉电的,是显卡的1.8V没出来。赶紧查下这个1.8V,在掉电瞬间竟然直接输出3.3V,这还了得啊也太高了。
       检查了反馈电阻也正常,怀疑芯片坏了。真巧有个一样的料板,拆了这个RT9025换上去,1.8V输出正常了。原来好好的,加焊完了这个芯片就坏了?真是太奇怪了。
      通电外接试试,花屏。这也是预料之中的。订了个显卡换上后,显示正常。赶紧把散热器打上,竟然又花屏了,这咋回事。回想当时拆显卡的时候散热底座掉了,上面掉了一层塑料纸,只剩一层薄薄的塑料纸,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找上黄胶带在散热底座上贴好,

把散热器打紧,显示正常了。加焊完掉电真的是虚惊一场,真怕是不小心搞短路了,这RT9025坏的也真是时候。还有这机子显卡坏的时候也是会掉电的,内存没插好也会掉电。

网友:
那个芯片坏 是通病了 遇到过一样的 我的是不定时黑屏 黑屏是1.8 变成2.4了 换芯片就好了  今天有台联想焊显卡 也是掉电 测着就亮机 就好了

网友:
细心比什么都重要啊,

网友:
掉电冷静处理,一般电没出全或短路的多

网友:
一张贴纸若发现不及时 会导致一个误判
维修细节很重要

这个机器那个 1.8v_vga 也属于易坏点了

网友:
CQ42试过一次加焊桥之后,时钟芯片坏掉了

网友:
焊接的时候要细心

网友:
这种老机子都说不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显卡 温度过高焊短路,是最郁闷的, 恭喜楼主,是小问题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才能发发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