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w530开机掉电重启解决

楼主(2016-02-23):
昨天接2台W530本,同一故障,开机有logo,进系统后掉电重启了,反复这样,有时开机就掉电,但最后稀里糊涂的拆机,检查了一翻都没问题,装上就好了,2台都是这样解决了,但今天其中一台返修了,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在拆个大解体,然后有其它活,就放一边最后装上后运行了半天到现在也没在出现,反复关机开机都没出现,请求高手有没有遇到撤底解决的????

网友:
有没有仔细检查壳与主板接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