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C222WT水波纹维修

楼主(2016-02-23):
一大清早刚到店里就发现地下躺着一台显示器,走进一看,原来是一台LG C222WT,昨天还没看见,看来是老大昨晚拿过来的。废话不多说,先插上去看哪里坏了。插上电,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看着挺正常的,仔细一看,有许多横向水波纹在走动,心想也许是电脑刷新频率问题,拿到别的地方插试试,结果还是一样,看来是显示器问题了。

拆机,先把灰吹了,仔细观察电路板的元器件,怀疑是电源滤波不良导致,但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元器件,看了看屏线也挺脏的,要不先换一条试试,不行在换电容。找来一条新的屏线,换上去,通电测试,居然好了。

拆下来的屏线

换上去的屏线

仔细想了想,也许只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换了好

网友A:
做维修的最喜欢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最喜欢这样的

毕竟怕返修,做维修工作态度就要认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处理问题,让客户满意,也是对自己一个交代

网友B:
这种软排线就是爱出问题,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将头焊在电路板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排线就是爱出问题,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将头焊在电路板上去

焊倒是没见过,不过那种接头是银白色的出问题几率就很大,反正我这边只要拆开来看是那种银白色的,我就换点。换好了用高温胶带固定在屏上,避免松动了。

网友:
清洗一下,一般都能好,我基本没有换过屏线

网友:
看来是屏线有氧化,,,,,,,,

网友:
很多屏线接触不好的

网友:
就和内存一样,说不定插下就好了。氧化。多多发帖。加分鼓励

网友:
原先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倒是没见过,不过那种接头是银白色的出问题几率就很大,反正我这边只要拆开来看是那种银白色的,我就换 ...

有些暴力客户显示器拿过来屏线就在头那被拔掉了,不焊补行

网友D:
橡皮擦擦就好了,不用换 ·

网友:
这种帖子都拿出来骗人真有意思

网友:
这种排线接触不良的情况还是不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擦就好了,不用换 ·

接触不良的可能 性很大,但手头屏线还有很多,慎重起见还是换掉好。

网友:
恩 这种擦屏线的容易返修啊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就直接换屛线   这样绝无后顾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擦就好了,不用换 ·

擦下有时好以下  然后就不行了  换了新的一了百了

网友:
屏线问题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