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_9901p进水求助

楼主(2016-02-23):
ec部分腐蚀严重,有部分断线了。电阻烧等,现在已经修到

3v 5v 已经正常。67 avcc 3.3v;EC_vdd 125,33,9 3.3v;EC_RST# 3.3v ;LID_SW# 3.3v正常了

唯独124脚 +V8R 0.几v 感觉不正常。这个看名字应该有1.8左右吧
请问这个脚电压是咋产生的?

网友:
EC换了个剪板的

网友A:
现在是啥故障啊  不触发???  那个信号不在待机条件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啥故障啊  不触发???  那个信号不在待机条件内吧

不触发 开关给ec信号有 ec 输出没有 感觉是ec待机条件不满足 但是ec的供电 复位 都有了

网友A:
RSMRST   适配器检测正常不的

网友:
acin 3.3v应该正常的 EC_rsmrst#输出不正常

网友B:
楼主看一眼自己ID 就知道啥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眼自己ID 就知道啥故障了

哈 id要起的霸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SMRST   适配器检测正常不的

acin 3.3v应该正常的 EC_rsmrst#输出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cin 3.3v应该正常的 EC_rsmrst#输出不正常

RSMRST没有 肯定不正常
待机3 5V的芯片 有PG输出没

网友:
ENE KB9012 A4是带程序的 ……  剪板也要注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SMRST没有 肯定不正常
待机3 5V的芯片 有PG输出没

3v5v 电路图上 无PG PG脚打X了,翘EC脚起来 也无 RSMRST nnd 会不会ec程序有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v5v 电路图上 无PG PG脚打X了,翘EC脚起来 也无 RSMRST nnd 会不会ec程序有问题哦..

看你说得条件  基本上都正常 了  程序很有可能了   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得条件  基本上都正常 了  程序很有可能了   内置的?

查了一下PCH_PWR_EN也不正常 RSMRST肯定不正常 下载ec-rom中 刷个看看

网友A:
EC的ROM  是单独的BIOS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ROM  是单独的BIOS芯片的????

KB9012 a4 内置的

网友:
+V18R看下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产生,如果不是其他地方产生那就是EC内部产生的

网友:
学习了。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是应该先刷个BIOS的吧,。虽然这种内置的BIOS我不会耍

网友D:
我这一台是可以触发,0.288A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刷了几个bios没用    难以下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一台是可以触发,0.288A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刷了几个bios没用    难以下手呀

看我修好的篇章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请问一下开关到EC的跳变是哪个脚 叫什么名字

网友:
没法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