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0不能联网的问题

楼主(2016-02-23):
同等送修一台联想一体机C340,说是不能上网, 无线正常,,通电试机, 果然, ,查看网卡驱动正常,插网线不能上网,  BIOS也刷了, 不行, 换网卡芯片也不行, ,最后还是改USB网卡, 把原芯片去掉, 网卡接口去掉,接好线,通电试机, 正常上网, 此机应该是原机网卡接口坏, 因为互感线圈都在网卡接口里面.上图.

网友:
楼主的照片再详细一点,正反面都有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网卡口呢?

网友:
改成USB的,那就有个USB不能用了,客户不说吗?

网友:
不太看得懂呵呵  总之弄好就行

网友:
网卡不是在IO小板上吗,网灯亮不亮。这种网卡芯片有时候换新的不行,得从旧板上拆一个。

网友:
好办法,这种带网桥的网卡接口不好找

网友:
看到 不清楚。弄好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照片没拍的那么详细, 网口不好找, 改完后把占用的那个U口堵死, 还有5个U口够用, 接线也很容易, 找子块坏网卡把接口拆来换上, 只接1.2.3.6,就可以

网友:
还要把芯片摘掉吗 直接加一个上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