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am se主板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6-02-23):
请教各位了~
主板:asus p5kpl am se
故障:有时开不了(开机点亮不了显示器,没有任何信号,主板硬检没有嘀声),小系统也进不了,有时又能正常开机。
短接也试过,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属于不稳定,要么看看诊断卡,不亮的时候走什么码,要么测测电压,不亮的时候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动下CPU,看看针是否齐整。你什么都不做就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不稳定,要么看看诊断卡,不亮的时候走什么码,要么测测电压,不亮的时候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动下CP ...

已解决,更换822好了

网友(2016-03-28):
楼主换的那里的822好的?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跑什么代码呢?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修好了也不说一下

网友:
加南桥应该可以好

网友:
同问更换哪里的排阻?

网友B:
没有显示诊断卡是什么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示诊断卡是什么代码?

这块主板应该不亮时候跑20
这个应该属于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块主板应该不亮时候跑20
这个应该属于桥虚焊

你怎么知道桥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桥虚焊?

修过这样问题 开机能亮时候非常正常 不亮时候就跑20 没动了
直接加焊桥 问题就好了  但是用几天返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样问题 开机能亮时候非常正常 不亮时候就跑20 没动了
直接加焊桥 问题就好了  但是用几天返回 ...

那还不如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更换。

所以说这样不稳定的 直接环最好

网友:
楼主说说为  哪里的822.楼下的兄弟急死了

网友:
可能还是供电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