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BY3-LT V1.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2-23):
主板是联想KBY3-LT V1.0新款主板,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此板只有一个桥(不知道是桥还是CPU,看到他们说是什么三合一的),量了复位时钟供电都正常!那就是BIOS和桥的问题了(内存部分也正常),刷BIOS比较快,看这板这么新!会不会还有保呢?先不动BIOS!把CPU散热风扇取下来一看,那么多灰尘!先清灰再清洗桥(我是在桥上加些助焊剂用热风枪加热清洗的,是那种液体的助焊剂),冷却!再通电试试-报警了但不显示(之前不会报警)!难道加热的时间不够长?再加热遍 冷却 通电 测试 亮机(还是要用BGA加焊才行!我就是用BGA加焊好的!!!)

网友:
小弟语文水平差!请各位见谅啊!!!谢谢!

网友A:
不跑代码,因为空焊造成的 ?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测完电压后直接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代码,因为空焊造成的 ? 是这个意思吧

是啊!我把散热器拆下来看桥有很多灰尘就把桥清洗了(先清灰再用助焊剂和热风枪清洗),等它冷却了竟然会报警了(之前都不会报警),那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B:
你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桥空焊引起,这难道以后又是送钱的机

网友C:
lga 1155   针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会返修的

我是用BGA加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ga 1155   针脚的???

他们说是什么三合一的桥  没针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们说是什么三合一的桥  没针脚

我说是不是h61   平台的!~

网友:
学习了  积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是不是h61   平台的!~

你看是不是啊?上面有图 谢谢!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这种板只能看看电压,加焊下桥实在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这个板是通病 修了好多都是直接BGA加焊就好了 3合1的板基本都这样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块板今天修。。直接刷BIOS。。收工

网友:
遇到过但是usb不管用没修好

网友:
amd 很会返修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片华硕IP43/ROEM/SI REV1.01G独立大板不触发!PCI A14脚和开机排针都有3.3V!IO是W83627DHG-A,量了67  ...

测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电池 跳帽 晶振 RSMRST,看看有没有缺少的,都有的话挑起72脚看焊盘有3.3v没有,有的话io坏,没有估计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