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屏幕中间反色发灰四周暗淡必杀

楼主(2016-02-24):
故障现象:苹果5S拆屏幕后,出现屏幕中间反色发灰四周暗,见图

解决方法

网友A:
这手机的背光坏了吧!

网友B:
没修过手机 加根铜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的背光坏了吧!

背光没问题,只是主板掉了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手机 加根铜线就好了?

碰掉的那个是电感,没有合适的电感用铜线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好贴吧

网友:
刚开始一看还以为是屏坏了

网友C:
这个-5.7V没有居然还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的背光坏了吧!

这么奇葩  手机的原理  另有门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5.7V没有居然还能显示

可以显示,就是显示灰不溜秋,中间还反色

网友:
座子边上不是都有一层贴纸保护着的吗?不要把贴纸撕下来,就不容易掉件了。

网友:
一个机多个故障,进来学习学习,受教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开始也以为是屏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我觉得可以找一个电感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显示,就是显示灰不溜秋,中间还反色

你是四川人吗?“灰不溜秋”好像只有我们四川人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四川人吗?“灰不溜秋”好像只有我们四川人会说

不是吧,我是山东人

网友:
这有点像那个胶卷模式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受教了

网友:
缺负压,和显示器液晶屏缺负压一样的效果啊!

网友E:
碰掉的那个是电感,没有合适的电感用铜线短接就可以吗?

网友:
看来  知识是学不完的~
  每款机器故障都不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掉的那个是电感,没有合适的电感用铜线短接就可以吗?

电感是可以短接的,电容断了一般不用管

网友:
弄手机得细心小心 认认真真的干 不能毛手毛脚的

网友:
这个看的想背光坏了!最后还是背光电路坏了!学习了

网友:
学到知识啦  谢谢亲

网友:
负压5.7没有啦  改天试一下看看

网友:
现象比较像屏坏了~~~~~~~~

网友:
苹果具然还需要个-5.7V电压?

网友:
果然高大上。

网友F:
请问楼主怎么短接的  电容挂了也能短接么?

网友:
短接是为了让这个电感无负载工作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显示,就是显示灰不溜秋,中间还反色

东北也这么说

网友:
上次修一个进水的6,修好后就有一半屏幕暗的,后来客户着急就先将就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怎么短接的  电容挂了也能短接么?

电容挂了,一般不用管,但是绝对不能短接,电感实际上就是一条导线,可以短接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D:
电容挂了,一般不用管,但是绝对不能短接,电感实际上就是一条导线,可以短接

谢谢 学习了  我还害怕造成短路

网友:
电压伏数不够!

网友:
这个不错,又来学了点

网友:
显示部分的问题是不是

网友:
是不是摔过的机子啊

网友:
楼主多少大洋 了

网友:
-5.7v没有会有多种不同表现,有时是斑马线,有时屏幕暗淡,有时可能伴随其它现象。FL电感基本都可直接短接。

网友:
-5.7V没有,产生的阴阳屏

网友G:
初步学习修手机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电感f161在哪?我的手机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我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