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LCD-MST6M68FQ C07逻辑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6-02-24):
C07逻辑板
机型:TLM40V68P
机芯:液晶LCD-MST6M68FQ
故障现象:白屏
分析检修:开机检查发现整机启动正常,但是屏亮起的时间较长,且亮起后呈现白屏,伴音及整机其他功能均正常,因此将故障确定在逻辑板上。
   首先检测逻辑板各路供电,发现VGHP检测点无电压,而正常时此检测点应有19.5V电压,再测其它几个检测点电压正常,取下逻辑板,测VGHP电压输出端对地电阻为0欧,显然这个问题就是因无VGHP电压引起,当取下滤波电容CP19时,复测VGHP输出端对地电阻恢复正常,将逻辑板装回原机,开机故障依然如故,再测仍无VGHP电压,往前再测UP1第10脚有正常的直流2.25V和交流5V输出,VAA检测点也有正常的13V电压,由此确定无VGHP电压是因DP5开路所致,直接更换后后开机检测VGHP电压有正常的19.5V电压输出,整机恢复正常。
分析该故障形成是因为VGHP电压是为gate级提供的高电位,也就是打开gate级的电压,当液晶LCD屏失去该电压时就会造成液晶LCD屏内部TFT不能正常工作而出现此类故障。
逻辑板主要是由格式变换器和DC/DC变换器这两部分电路组成的。由以上这两个故障实例的分析检修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逻辑板的大多数故障均出在DC/DC变换电路。

网友:
是+5v稳压电路吗?

网友:
你是指DP5吧,这个是二极管

网友:
感觉像是工厂的资料。如果配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