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无待机

楼主(2016-02-24):
SL410 INTEL独显机子,无待机。待机芯片是ISL6237,引脚各电压貌似都正常,就是4个上下管驱动电压全部没有。插电瞬间万用表量得3.3V,5V都已经产生,数值准确无误,停留大概半秒后消失。把5V大滤波电解电容接地脚翘起来,插电瞬间3V5V照样产生。但只要把3.3V大滤波电解电容接地脚翘起来,插电瞬间3.3V和5V都不会产生。滤波电容用电容表量得容量都正常,这能说明什么?是不是5V这一路次级有短路?3V5V本身没有明显对地短路。如果后级短路保护,是不是两个下管应该处在导通状态呢?

网友A:
看一下VREF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VREF脚有没有短路

1脚REF 2V电压正常。

网友:
我一个G480也是一会3 5V没  还没测出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后级拉低了哟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3v 5v的电容换一下试下

网友:
后继拉低了吧

网友:
附上ISL6237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3v 5v的电容换一下试下

电解电容都换了没用,现在好像6237短路损坏了,等换了芯片再说。

网友:
三柱香,二支蜡,一两纸.子时作法,可显

网友:
条件都正常先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3v 5v的电容换一下试下

已修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3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