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90S 图纸

楼主(2016-02-24):
此机器故障为检测不到电池 PU4002 MOS 管坏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个芯片控制 求图纸版号:LM490S MB 12221-1 急等!!!!

网友:
直接换个MOS管试试,一般MOS管的G级都是直接通到芯片的,跑线可以跑出来。实在找不到图的话,只能费点神了

网友:
机器客又拿回来了  有图纸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