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外接显示器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6-02-24):
在这里小弟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机器型号:G470
故障是外接不显示,内接正常
到手测试发现 13脚没电压。最后是U23坏了。以为好了,外界发现缺色。打了1.2。3脚3色的阻值都是78都正常。VGA头换了2个了还是一样,所以请教大家是哪里的故障。这种问题修的很少,所以没办法了。机器是亮的也没轻易去动桥。

网友:
VGA是有显卡直接发出的,

网友:
同样没修到过,希望楼主好运,坛子里没其他维修案例吗?

网友:
既然是缺色,还得从三原色查起吧

网友:
很有可能原来插烧了,把显卡也搞挂了

网友:
看一下三色到显卡的线有没有断,没断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缺色就是三基色问题,就三个信号,慢慢查吧

网友:
简单问题别弄复杂了

网友:
以免人为故障

网友:
唉。最后测试阻值蓝色阻值74比其他2组低。最后跑线是到了单桥里面。跟客户报价不修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把那个80欧的下拉电阻去掉在测测

网友:
光换头没换线吗?

网友:
数据线阻值正常吗?不会断线了吧

网友:
会不是会到接口焊点的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