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恢复数据需注意事项

楼主(2016-02-24):
电脑恢复数据需注意事项

  恢复数据是在数据损失时把保留在存储介质上的数据重新恢复,如果磁盘被格式化或数据被误删除的情况下,大部分数据仍未损坏,用恢复软件可以恢复数据。但是,在介质严重受损或数据被覆盖的情况下,数据将无法恢复。下面我们浏览一下恢复数据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吧!

图一恢复数据需注意事项

  1、数据丢失后,禁止向原盘中存数据,在恢复数据过程中也应尽可能避免任何写入操作,以避免造成二次破坏,最终使数据无法恢复。

  2、不要进行格式化操作。对于分区打不开提示格式化的情况,用户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恢复数据而不是将分区格式化。因为格式化操作很有可能对恢复数据效果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 对于无格式的数据丢失的情况,并且格式化后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发生了改变,比如原始是FAT32分区被格式化成NTFS分区。这种情况数据丢失后,用户不能再去进行格式化将分区文件系统类型改为原来的样子,这种情况的二次格式化很有可能会将原本可以恢复的文件破坏掉,造成数据永远无法恢复。

图二恢复数据需注意事项

  3、不要做ChkDsk磁盘检查。一般情况下,当文件系统出现问题后,开机时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是否做磁盘检查操作。很多时候,磁盘检查操作可以修复一些简单的文件目录损坏情况,但是更多的时候会破坏数据。最好先用GHOST备份镜像全盘到另外一个硬盘,再尝试各种工具进行恢复操作。一般来说,完全无损恢复是不太可能的了,只能恢复象MP3、文档、邮件等等独立的文件,对于一些要VXD设备文件、DLL动态链接对话框运行的软件,完好地恢复不太可能。

  4、RAID磁盘阵列数据丢失后不要重做阵列。当服务器阵列故障数据丢失后,不能随阵列进行rebuilding操作,也不能在服务器崩溃后强行将阵列上线,因为这些操作都不会对恢复数据有任何积极影响,严重的会破坏数据。所以需要用到恢复数据的时候,请注意以上的几点,以免无法恢复重要的文件,希望以上内容能帮到你们。

网友:
这一块还没涉足呢

网友:
防患于未然

网友:
就是一句话,不要再对硬盘进行任何写操作

网友:
硬盘数据丢失 肯定不能在往里面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