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_VTT电压是多少啊?大师

楼主(2016-02-24):
DDR_VTT电压是多少啊?大师

主板电路945m03(好).pdf

网友:
附件中有完整的电路

网友:
这是内存芯片电压,一代1.25v。二代0.9v

网友:
内存电压的一半

网友:
三代就是0.75V了

网友:
应该是0。9V,一般为内存电压的一半呀

网友A:
0.8 0.9 1.0 均为正常

网友:
这个电压笔记本是0.75

网友:
看到1D8V_STR了吗,它代表1.8V,所以VTT_DDR应该为0.9V

网友:
应该是0.9V

网友:
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一般是0.9V正常,这里VTTDDR就是内存基准参考电压。

网友:
万用表内部存在测量误差,一般0.9V到1V左右范围内都是正常状态。

网友:
0,75  或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 0.9 1.0 均为正常

1.0不是有点高了吗?

网友:
看你内存电压是1.8V,由两个100K电阻分压0.9V过来送到芯片的基准脚REF,就生出一个跟它一样的电压0.9V,这个芯片工作原理有点像LM358,找个图你看一下

网友:
内存主电压一半 1.8V的一半 0.9V

网友:
这个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