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开机进入BIOS,然后关机,反复如此

楼主(2016-02-24):
今天接到一台组装机,开机后一直从新启动。排除电源后,查供电,瞬间各大供电都正常, 直接刷BIOS,开机正常。

网友:
精华贴 新手学习的帖子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来钱快 这故障~

网友:
GA的板子BIOS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真的很幸运

网友:
今天正好碰到一台

网友:
这样的钱好赚

网友:
这个官方有直接修复BIOS的办法 不用拆机可以搞定  以前搞过不记得具体步骤了

网友:
看来这个板子BIOS坏的还真多啊

网友:
技嘉H61不是BIOS就是CPU供电开启的问题 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可找不到blos 官方没有的,晕

网友:
BIOS问题H61芯片组很常见的 一般都先刷了再说

网友(2016-04-06):
{:4_111:我的CPU VTT不出来 芯片什么都换还是不出

网友:
感觉什么问题都直接刷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