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16-02-24):
有一本,DELL N4030能开机但显示之后。风扇开始慢慢转速加快,直至掉电,不知怎么回事求大师帮忙解快?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我能亮机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是得慢慢测 真说不出个准

网友:
检查散热器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和温控

网友:
后来加焊了下显卡就好了 估计是显卡虚焊造成的

网友A:
我的也是转的特别快,也是能亮,听楼主的建议,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转的特别快,也是能亮,听楼主的建议,加焊显卡试试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请问一下 加焊了好没?

网友:
二代的显卡很少有加焊好过

网友(2016-04-02):
我今天修了台是风枪加焊KBC 好的   我做显卡没用

网友:
先看散热吧,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
去加焊显卡有很多人都说是这样的

网友:
我加了没有用。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慢慢转的快,。应该是温度上来了吧。。 看下温度和温控

网友:
这个故障论坛好像很多的,这个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的,扇热做的不好

网友:
散热没搞好 ?或者  上BGA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