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780 d3不触发

楼主(2016-02-24):
如题,不触发,但短接电源5VSB可以亮机
开关脚有5V但不能触发,BIOS电池也正常

网友:
下面如何检测,检测哪里,给点方法,刚入门主板维修,请支持

网友A:
检测开机电路哪里有总是,看一下IO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机电路哪里有总是,看一下IO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有问题

没图纸,不好整呀!!!

网友:
查内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