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开机蓝屏及刷机报错9 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4):
故障分析:
蓝屏重启这个问题再5S是非常多见的,因为5S的U6这个小 IC是非常容易损坏进而造成蓝屏重启的,
而iPhone6的主板也发现一个跟5S的U6一样的小 IC,而且型号也是一样的,就是U0301。

手机维修详情:
U0301 这个小玻璃 IC跟5S的U6一样,5S的U6虚焊或者损坏会造成开机蓝屏重启,刷机报错14,
而iPhone6这个U0301虚焊或者损坏则会造成红屏重启或者蓝屏重启、刷机报错9,此 IC损坏,不能短接,必须要更换,
电阻 r0316,R0317虚焊会造成同样的故障。

iPhone6蓝屏重启怎么办?

第一步、将手机完全关机,按住HOME键插入USB即可进入iTunes模式(其实一般来说无需进入DFU模式,在刷机过程中,iTunes会让手机自动进入一次DFU模式,当然手动进入DFU模式更好也是可以的)!

第二步、打开iTunes,iTunes会发现一个需要恢复的设备,在iTunes模式下,不要点更新或者恢复,点取消即可;先按住电脑键盘的Shift按键,然后点击iTunes上面的“恢复 iPhone”来选择iPhone固件。

第三步、就是等待刷机过程,完成后会有以下提示,手机重启后,插卡激活吧。

  如果还是相同的故障,说明是硬件问题,按照上面红字解决

觉得有用的朋友,就给加点分吧,分没了

网友:
这就是重新刷机么?

网友:
刷机指重装系统吧,帮忙解答

网友:
是的刷机就是重新装系统,看完请加分

网友A:
太有用了,多谢。原来iphone6 的U0301与iPhone6s的U6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多谢。原来iphone6 的U0301与iPhone6s的U6一样

朋友感觉有用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C:
蓝屏报错误9有很多故障会引起的,U03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感觉有用就给加点分吧

加了的嘛,我再给你加一次。权限有限啊!

网友:
5S的U6是个24C08呀

网友:
好贴啊长知识了

网友:
藍屏應該很多吧!!!

网友:
多谢楼主 感激不尽 加分

网友:
U03001是码片 没事别乱动  不看资料乱换出大事 害人吧    码片里面资料是唯一的

网友:
软件问题 也会造成蓝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报错误9有很多故障会引起的,U0301

大神一般很少露面的呢

网友:
收藏 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学习中 码片是不能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