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开机报警3声,求坛友帮出注意

楼主(2016-02-24):
故障:开机循环报警3声
板号:820-3476-A
先定了个料板,换了BIOS芯片,还是报警。细看主板的话内存颗粒两个轻微发黄,手摸的话也感觉不出异常。苹果修的少,求大神帮忙给个思路吧。

补充内容 (2016-2-25 11:29):
托坛友的福,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还是内存的问题,我把那两个烧黄的内存颗粒重新植球就好了。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A:
报警3声应该是CPU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A:
有的机型内存是受CPU管理的,CPU虚焊了,加焊CPU后就会有结果的

网友:
加焊CPU时一定要注意温度,这个CPU很娇贵的容易出问题,我有教训啊!

网友B:
报警3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重点放在内存吧!

网友A:
苹果板子BIOS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不要把维修普通PC板的思路用到苹果板子上来,你的板子是板载内存,有可能是内存某个 颗粒的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你说的发黄的那个内存坏了哟

网友:
有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故障  苹果macbook air A1370 10款 版号K99不触发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664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换掉两个内存颗粒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3声应该是CPU没有检测到内存,

感觉就是BIOS,内存,或者CPU的问题了,现在也只能排除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其中的内存颗粒有问题了。一个一个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型内存是受CPU管理的,CPU虚焊了,加焊CPU后就会有结果的

CPU虚焊的话用风枪吹可以排除吗?其他机器都是吹下南北桥就可以了,这个CPU我吹了一下还是不行。要是CPU坏的话事就大了,这个网上要8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3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重点放在内存吧!

那怎么排除呢应该,换颗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板子BIOS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不要把维修普通PC板的思路用到苹果板子上来,你的板子是板载内存,有可 ...

是的 应该可以排除BIOS了,换了2个都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你说的发黄的那个内存坏了哟

不确定,没敢动

网友:
应该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楼主可以先把那两个轻微发黄的换了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在一颗一颗的全部换了

网友:
换了吗  这么多的 颗粒 那要换到第几个才成功啊 要看人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虚焊的话用风枪吹可以排除吗?其他机器都是吹下南北桥就可以了,这个CPU我吹了一下还是不行。要是CPU ...

我是用BGA加焊的,三声报警没有了,只是证明了CPU虚焊的问题,但还是不亮机,接着又用风枪吹了三合一芯片,板子能进系统,但是运行不流畅。这块板子被上家维修加焊过,为了板子能工作稳定,取下CPU后焊盘处有硅脂存在,目前板子还没有维修好,发现CPU表面发亮的晶体有裂纹,CPU可能费了。我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个CPU,结果还是出了问题,郁闷啊!板子只能做料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3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重点放在内存吧!

我觉得先换内存颗粒试试看,这样风险小一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CPU。

网友:
加焊一下板载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