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T2013wA不出来图像

楼主(2016-02-24):
故障是 有开机logo,插上VGA信号线、不出来图像,指示灯从绿灯变黄灯,插上DVI信号线、不出来图像,指示灯一直是绿灯。怀疑是程序坏了,我是菜鸟、请专家们帮我瞅瞅。先谢谢了
信号

网友:
还是先检查VGA接口线路,VGA接口,打值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暗屏啊

网友:
看看视频接口吧、、、、、、、、、

网友:
首先检查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统一回复 ,故障已修好 是接口处 二极管和三极管烧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