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院实习一年后的首贴,Y460机器不触发电流0.137,欢迎各位老师学长指点

楼主(2016-02-24):
我修机器喜欢听着DJ可以放松心情,大家不妨试试看!  话说昨天是正月14,修了半天的T61、T61P,好不容易修好了亮机了,就装起来了,谁知道这货竟然有系统密码,
你妹的,不管了先扔一边再次给客户报价,等待ing..........
好了废话不多说,客户拿来一台没电池的Y460丢下来就跑了,打电话问她,得知机器不是她的(一位漂亮的妹纸),我擦拆开看看先吧
后盖拆开后,大家都知道Y460的散热器风扇下面(也容易有通病),吓我一跳黄丫丫的东西,应该是灰尘和高温产生的东西,大家懂得.

继续拆吧,拆完拿出裸板以后再次测试电流还是0.137A,断电后打值测量公共点正常.各大电感除了待机其它都正常。先看看待机芯片采用什么吧,图纸奉上

我去,PU9采用MAX17020E,那就好办了,先测量3V线性以及REF,正常OK,但是无意中摸到了手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检查发现这货PU9发烧了,估计是感冒了吧,换一个先。
更换过程不表,自己练习
换了一下,还是一个鸟样,待机变成0.225A,我擦紧接着闻到一股糊味儿。。。。。
*脏话*心里凉了半截,这下咋办,不管了,想想刚刚打值不是有个电感PL3短路嘛,那就尝尝烤鸡吧

没想到竟让把它烤熟了,哈哈

没错这就是IT8512 EC,哈哈

烧出来了,那就找配件吧,IT8512不好找啊,换上以后,电流就刷刷刷刷上去了

亮机了,多谢饼哥、阿林老师,黄老师,此处省略100字!

网友:
还是得慢慢来,换了,还是得测测地!

网友A:
  实地出来的不但理论好,焊工也非常好,EC还处理的那么干净,

网友B:
有电感短路阻值异常要先排查  最后上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感短路阻值异常要先排查  最后上供电芯片

我做事原则,先干再找,不过学长说的也对,我应该改正下次注意,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不但理论好,焊工也非常好,EC还处理的那么干净,

哈哈,唔管你理论再垃圾,只要焊工OK就得喇,多谢我会继续改进!

网友:
多谢关注,共同进步!

网友:
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
是PL7吧,你都测到了它出问题了,为何不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理论还是不扎实啊,亏你还感谢饼哥,我看饼哥不把你屁股拍成八块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