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ir A1370 10款 版号K99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2-24):
苹果macbook air A1370 10款 版号K99不触发求助,二修主板,目测上家动过EC ,3 5V系统单元供电芯片,主板待机正常,也没有测到有短路地方,一按开机键,EC的复位SMC RESET L  就会被拉低,导致待机不正常,松开开机键以后,复位又正常,待机电压也会恢复正常,换过复位芯片EC及充电芯片故障依旧,附一电路图

网友:
上电时需修

网友A:
你的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待机电流多少?

待机正常 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待机电流多少?

待机正常0.03,待机状态所有条件都查过了,南桥的待机条件也完全正常

网友:
这个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一般正常值是0.025A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主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