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解密问题

楼主(2016-02-24):
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E431开机左上角就是一个锁,以为刷BIOS能解,哪知道U5和U6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没有解,还是一样锁住的。不知道怎么解了,有人知道吗?难道需要更换EC?EC是KB9012QF   A3

网友:
THINK的分很多种锁  你要分清你的是什么

网友A:
硬盘锁了吧亲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锁了吧亲 换个硬盘试试

不装硬盘也是锁住的。进BIOS都不能进去!

网友:
KB9012貌似是带程序的,刷下试试

网友:
这好像是商务机专用的硬盘锁,换硬盘好像也没有用。。有联想专用的解锁软件,这个你还是先问问联想技术部。

网友:
thinkpad 有个密码芯片的

网友:
有个密码芯片,24开头的...

网友:
一般芯片型号p24s08a

网友:
kb9012Qf 带程序的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密码都不是放在BIOS里面的,都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密码芯片是 U8 ,去把资料读出来,去淘宝 找人破解 10块钱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密码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找密码芯片,一般都能OK 不行可以在网上网无密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一个专用的密码芯片的可以拆下来用rt809f读取的话可以直接看到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