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37 六声报警机器能亮 反复六声报警 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6-02-24):
戴尔14-3437 六声报警机器能亮 反复六声报警  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什么毛病了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用原厂电源也是一个样子 也是反复六声报警

网友A:
6声 显卡部分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下代码表吧

网友:
戴尔6声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机器都好用 进系统就没有6声报警了 就是在开机时候一直响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BIOS里面设置有些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最简单的啊 电源不是原装的  还有检查外设

网友:
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 是独立显卡没有认到  我进系统看了 所以就6声报警 通知客户加焊显卡了 修好了会告诉大家

网友:
谢谢大家  修好了我会通知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声 显卡部分的可能性大点

嗯 进系统看了 是独立显卡没有认到所以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啊 电源不是原装的  还有检查外设

不是电源事  是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网友:
bios要用合成的,,,读出来或者下载的一般都不行,,,j建议楼主找找试试,,

网友:
没检测到屏也这样

网友:
DELL 没屏 或者显卡 不亮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八声的

网友:
要是没认到独显 你试着刷一个集显的BIOS 排除下显卡呢 或干脆把显卡屏蔽掉 试试

网友:
不一一回复了  跟客户报风险不修了拿走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