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1液晶显示器背光灯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24):
    一台飞利浦190V1的显示器,背光灯不亮,用手电照能看到显示的信息。说明背光灯上的问题。打开换灯管还是不亮。
    这是一块4灯小口一体电源板。检测背光灯供电10V,发现一只1000uF/25V电容鼓了,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10V,没有超过耐压值。换掉这只电容。通电,背光灯亮了。    有时候外观检查看到有问题的元件,确定电压、电流等不超限的情况下,更换元件可能事半功倍!

OK

网友:
多多发帖,加分鼓励

网友:
.....想这样的问题直接秒杀了
换灯管也白换

网友:
你这灯管白换了,

网友:
所以还是要先易后难,,,,

网友:
先看有明显鼓得电容吗

网友:
你这灯管白换了,维修本就该先易后难 ,无论修显示器还是主板或者笔记本,先要检查的都是有无电容鼓包漏液 ,断线 ,然后在修 。

网友:
报换灯管的价格,换个电容好,也合算。以后遇到不正常的东西,先换掉试试

网友:
这种贴有毛意

网友:
你就不能先用恒流源检测一下灯管吗,还有,修的时候就不能看看外观吗,

网友:
经常遇到,又有送钱的来啦。。。。。

网友:
这以明显的故障,怎么先去换灯管

网友:
这钱赚的容易啊

网友:
看到电容坏,首先换电容

网友:
最喜欢换电容了~

网友:
学习!收藏!以后备用!

yuchao454875 -6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建议先从电容下手,我修过一批飞利浦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鼓电容的

网友:
显示器这种情况经常会碰到的,遇到这样就是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