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6CM奇怪问题

楼主(2016-02-24):
遇到一台奇葩机器想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或有修过的指导下小弟谢谢亲们啦!~
ASUS K56CM i5 独显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测试是黑屏,屏正常要亮的时候屏有很小幅度的亮屏感但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外接显示器也一切正常。用机器原代的屏幕换别的机器上屏幕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乎先换屏测试下看看,因为此机器是15.6寸屏手里没有现货,于是用16寸和14寸的三星屏试机全都是白屏。。。。用14寸LG飞利浦的屏有显示可惜是分成啦4块。现在怀疑是主板显卡的问题????请大神们帮忙指导下谢谢啦

网友:
补充下说明用它原厂的三星屏开始吧屏幕是黑的用手电照屏幕里没有任何内容显示

网友:
排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BIOS也刷过啦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 显卡加焊过 没用 屏幕也换过好几块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换个原型号屏试试,也有可以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现象有点像屏线坏了

网友:
屏接口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