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取得硬盘是不是就挂了?

楼主(2016-02-24):
大家好啊,我是新手,捡到一块4的主板,想把硬盘取下来着。1,风枪加热费了半天劲把硬盘一圈的胶给铲了(话说这胶真心不好铲啊!黑色的,看着像结构胶,但是又很硬,大家能不能传授点除胶的经验?)

2,硬盘取下来后就成这鸟样的,还有用吗?
感觉这尼玛黑胶不是在硬盘周围一圈的,而是渗透到硬盘和焊盘之间的啊,硬盘那一块发白应该就是硬盘吹下来的时候,黑胶把pcb都粘掉了是不是啊。。

网友A:
怎么不用可以去除黑胶的药水

网友:
这个需要多练习,多练习,有时间我也多练习。

网友:
不错哟好像没掉点。第 一次能这样不错了。

网友B:
CPU必挂,背面冒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必挂,背面冒锡没有

目测没有,有胶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可以去除黑胶的药水

有这东西?回头买一瓶玩玩

网友:
拿来刷空数据,又是一个好硬盘了。

网友:
硬盘焊盘目测都没事,漏底的地方用绿油补补就可以了,关键是看你温度掌握的怎么样,速度快不快,如果磨蹭了背面的cpu就很悬了,用放大镜看看cpu四周的黑胶上有没有新鲜的小锡珠出来,如果没有就好,如果有的话,先测测cpu附近的电容接地情况,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再上电

网友:
手机不太会修,希望可以发些简单的,指点一下新手。

网友:
i硬盘重植后还可以用

网友C:
除胶200度左右,用镊子弯钩磨薄镊子头上不能太尖,太尖会勾伤主板PCB。一边吹一边勾就可以。不用要除胶水感觉没什么用。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胶200度左右,用镊子弯钩磨薄镊子头上不能太尖,太尖会勾伤主板PCB。一边吹一边勾就可以。不用要除胶水感 ...

恩 好的 谢了 已经在练习了

网友:
唉,我遇到的MINI 怎么也搞不好

网友:
硬盘白的那块上电绿油不让焊盘和白那点短路在一起就可以了,除黑胶一般用风枪加热待黑胶软了有刮刀慢慢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