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N5110保护隔离

楼主(2016-02-24):
型号:
板号:
故障:无待机电流
过程:同行整机送修,说是不充电,不开机,无进水。试着上可调电源无任何待机电流,按开关也无反应,拆机至裸板,目测无进水,无烧痕,打各个大电感 及公共点均无短路,这个机器的电源接口在小板上,拆出电源小板接上主板,上可调电源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0左右,电源接口进入19V正常,小板上面的PU4001S极正常19V,D极却只有10V左右,看来是保护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可是小板无图纸,试着用镊子短接PU4001的S板和D板,有待机了0.01A,一根导线 没错,就这样修好了,装机收钱!最后再来一张开机图片

网友:
这么容易就修好了啊

网友:
解决问题收钱是王道

网友:
DELL的机器是不错的,比较好修

网友:
我最喜欢修这种了。

网友:
楼主  你达的线有的细  下次最好用粗一点的线

网友:
这个以后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楼主真是牛啊,一般第一个隔离管不受控的,短接问题不大

网友:
不受控,可以直接飞

网友:
飞飞   给个赞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收到钱就是硬道理啊

网友:
这样修,有没有试过装电池的时候能充电吗?

网友:
没有拆掉那个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是快速维修法。

网友A(2022-09-15):
不错,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