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维修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2-24):
故障现象,有充电标志,不充电
更换了充电芯片,更换了USB管理芯片,短接了Q1403
还是故障依旧,
最后短接Q1701出现充电直接冲到100%假充电,后来查询资料了解到这个Q1701不能够直接短接。要更换。

淘宝到处搜索都找不到这个芯片。各位能帮忙找个淘宝商家有这个芯片的么,链接能发给我吗。感激非常。

网友A:
修电脑的连这个都不懂?Q1701就一个P沟道的MOS管,G极直接下拉到地,怎么可能不能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的连这个都不懂?Q1701就一个P沟道的MOS管,G极直接下拉到地,怎么可能不能短接?

我知道是P沟道,理论上可以短接。但实际上短接了就出现这个故障。而且看了教材都说这个不能短接,要更换

网友:
买点打孔的料板拆芯片用。可能收索型号收索不到

网友:
这个没搞过

网友:
这个真不能短接   理论可以  实际就是不行   短接会出现充电充不满

网友:
手机应该和电脑 一样吧MOS 管好像不能短接

网友:
学习了,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