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红屏,蓝屏,故障点

楼主(2016-02-24):
1 CPU
2 CPU的24M时钟
3 电源芯片
4 电池

I2C总线也会蓝屏  I2C0 I2C1 I2C2  一般虚焊不会引起红屏蓝屏,一般坏短路才会
由R0302 R0303 R0304 R0305 R0308上拉为1.8V   测试点有 PP0301 PP0302 PP0304 PP0305
其中R0302电压不正常,要么是U1700的问题,要么就是CPU上盖问

U1401充电芯片,也会引起红屏蓝屏
u1601 铃声放大IC

指纹也会引起红屏蓝屏

有一点句是错的,I2C0、I2C1总线短路绝对不是蓝屏,而是50MA左右不开机,不联机,强制DFU可以联机,刷机进不了恢复模式。

网友A:
有一点句是错的,I2C0、I2C1总线短路绝对不是蓝屏,而是50MA左右不开机,不联机,强制DFU可以联机,刷机进不了恢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句是错的,I2C0、I2C1总线短路绝对不是蓝屏,而是50MA左右不开机,不联机,强制DFU可以联机,刷机进 ...

多谢,我也是刚看完教材,顺便做个记录。这就改正

网友:
总线是会引起蓝屏的,这个有见过

网友:
上面是速修三教材内容吗?很给力啊

网友:
楼主看的什么教材

网友:
有一点句是错的,I2C0、I2C1总线短路绝对不是蓝屏,而是50MA左右不开机,不联机,强制DFU可以联机,刷机进不了恢复模式

网友(2016-05-30):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