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2-24):
华硕X550V如何屏蔽板载内存。板号是REV。2。0,

网友:
这个可以屏蔽 取几个电阻就好了   具体在哪里忘了

网友:
谁知道,麻烦上传,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 ??

网友:
把 PCB-ID0 PCB-ID1 PCB-ID2这三组慢慢试拉低跟至高

网友: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论坛里面就有教程搜索下

网友:
貌似移动一个PCH附近的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