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进BIOS不认硬盘

楼主(2016-02-24):
华硕笔记本电脑进BIOS不认硬盘,但是在PE中能够看到硬盘,请看图,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刷个BIOS试试啊,上次就刷好一个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个BIOS试试啊,上次就刷好一个类似的

你从哪里知道是要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知道是要刷BIOS的?

.............人家说试试 并不是绝对

网友:
是的 这个你直能慢慢试,谁也不敢保证刷个BIOS就能好

网友:
不搞BIOS还搞哪里呢,难到先换个桥不成

网友B: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么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刷bios看看,这问题一般是bios

网友:
PE能找到硬盘 能不能装系统呢
??

网友:
是不是bios没有调好呢

网友:
换只硬盘就好了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还原默认设置还不识别多半就是BIOS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不可能pe能认硬盘bios不认,反过来还可能.boot override似乎是可能的启动的意思.要是没有你想的硬盘,最大可能是这硬盘不能启动机器.
你看的这部分不是bios识别硬盘的地方,这一页我一直就注意过前几个选项,保存设置什么的.识别硬盘一般是在第一或者第二页,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看下BIOS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主板肯定是认到硬盘了,否则PE不可能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硬盘本身也是有可能,手上没有测试用的硬盘可以换?

网友:
我的认为就是,PE可以认到硬盘的话,BIOS是会认到硬盘的,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果然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硬盘,再刷BIOS

网友:
这个调传统模式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