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3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2-24):
魅族mx3拆机图解教程

  魅族mx3是2013年魅族科技发布的一款新手机,魅族mx3 5.1英寸的超大显屏,搭载了三星Exynos 5410双四核处理器,Flyme3.0系统,128GB超大内存,能够满足有更多空间需求的用户,究竟魅族mx3内部做工表现如何,是否如外表一般精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魅族mx3拆机图解。

魅族mx3拆机图解

  魅族mx3拆机步骤:

  1、魅族MX3沿用可开盖设计,整体机身更薄,机身尺寸比MX2也要更大一些。魅族mx3拆机机依然是从该机的背面开始。后盖依然采用了弹簧卡扣固定,但做了微调,使卡扣式后壳开启更方便了一些,如下图所示。

魅族mx3拆机 图一
  2、开启魅族mx3后盖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池。

魅族mx3拆机 图二

 3、魅族mx3中框部分采用了塑料材质,机身中框上有11颗十字形螺丝固定,有的螺丝被保护贴纸遮住了,拆除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魅族MX3采用了传统的十字花螺丝,拆卸并不复杂。

魅族mx3拆机 图三

  4、取下11枚螺丝后,塑料材质的保护壳很容易就可以和机身分离。魅族MX3的保护壳非常的薄,拆卸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蛮力,否则易对保护壳造成致命性伤害。

魅族mx3拆机 图四

  5、魅族mx3中框部分除了起到保护作用外,还集成了闪光灯和扬声器单元。

魅族mx3拆机 图五

  6、在保护壳的下半部分是扬声器和部分天线的触点,用于加强整机的通信能力。

魅族mx3拆机 图六

  7、魅族mx3的内部构造相对复杂些,整体分为四大部分,主板、电池、小主板和液晶屏幕等,大多数部件都是通过十字花螺丝固定在一起,拆解难度不高。

魅族mx3拆机 图七

  8、魅族MX3在细节部分做的非常精致。按键设计了胶垫,既可以在旁边进行固定,也让按压的手感变得舒适不少。

魅族mx3拆机 图八

  9、魅族MX3的音量键和开机键,做工非常精致。

魅族mx3拆机 图九

  10、下面是主板的拆解。大主板上有多枚螺丝,必须逐个拆卸下来。

魅族mx3拆机 图十

网友:

  魅族mx3拆机步骤:

  11、拆卸下所有螺丝外,还要撬开所有排线和一个射频连接线,方便主板取下。

魅族mx3拆机 图十一

  12、魅族mx3的耳机接口是由一枚螺丝固定在主板上的,取下固定主板的螺丝后可以方便的取下来。

魅族mx3拆机 图十二

  13、取下所有的螺丝和表面的连接线后,就可以将大主板从机身上分离下来。需要注意的是,魅族MX3的大主板背面还有两个连接线与机身相连,取主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暴力。其中一条连接线是很短的一根射频线。

魅族mx3拆机 图十三

  14、另一根连接线是一条排线,连接机身下半部分的振动单元。

魅族mx3拆机 图十四

  15、大主板的正面覆盖了大面积的石墨散热贴纸,魅族MX3拥有出色的散热表现,这张小小的贴纸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魅族mx3拆机 图十五

  16、魅族MX3正面的大部分芯片都被屏蔽罩牢牢的保护在内部,而且屏蔽罩被焊死在了主板上。

魅族mx3拆机 图十六

  17、魅族MX3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颗芯片没有进行任何防护,有这款手机最最重要的三星Exynos 5410双四核处理器就在其中。

魅族mx3拆机 图十七

  18、三星Exynos 5410双四核处理器,主频1.6GHz。它由一个A7四核和一个A15四核组成,在低功耗和高性能之间协同工作,根据运行的程序来自行协调,此外它还内建了PowerVR SGX 544MP图形处理单元。

魅族mx3拆机 图十八

  19、魅族MX3的电源管理芯片——MAX77665AEWQ

魅族mx3拆机 图十九

  20、从名称上看,这块芯片有可能网络连接器。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

网友:

  魅族mx3拆机步骤:

  21、魅族mx3的两根射频线。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一

  22、魅族mx3所采用的800万像素索尼背照式摄像头,拥有F2.0的大光圈。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二

  23、魅族mx3主摄像头背部用双面胶与液晶面板固定在一起。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三

  24、支持1080p视频拍摄的前置200万像素索尼背照摄像头和固定卡扣。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四

  25、魅族mx3的光线感应器和开机键的触控部分。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五

  26、魅族mx3的耳机听筒背部。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六

  27、魅族mx3的耳机听筒正面,四周有软胶固定在机身上。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七

  28、魅族mx3大主板部分拆解全家福。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八

网友:

  魅族mx3拆机步骤:
  29、魅族mx3的电池通过双面胶与机身粘合在一起,由于双面胶的粘性非常好,在撬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电池下方的主板连接排线,千万不要铲断了。

魅族mx3拆机 图二十九

  30、魅族mx3的振动单元比较有特色,传统振动单元为一个转子,而mx3上所配备的则是两个转子。振动单元用三颗十字形螺丝固定。

魅族mx3拆机 图三十

  31、小主板采用五颗十字形螺丝固定,并且用排线和射频连接线与主板相连。小主板中集成了连接排线、主麦克风、USB接口等。

魅族mx3拆机 图三十一

  32、小主板背面的Home键触控点。需要注意的是,mx3的小主板无法整体取下,千万不要生拉硬拽。

魅族mx3拆机 图三十二

  33、屏幕上的Home键感应部件。

魅族mx3拆机 图三十三

  魅族mx3拆机全家福

魅族mx3拆机 图三十四

  通过以上是魅族mx3拆机,不难看出,mx3依然是很精品的机型,内部优秀的做工、精美的设计,魅族手机的精致不仅仅体现在外部形态,更多的其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品质。所有步骤,希望在手机换屏、维修时能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费力了,写的挺好

网友:
这个拆的太详细了,都一块块了,呵呵。希望多发点。

网友(2016-04-27):
楼主发的太详细了!赞~\(≧▽≦)/~

网友(2016-09-19):
很好很详细

网友A: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走向人生巅峰,赢取白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走向人生巅峰,赢取白富美

你这个是在灌水吗,好几个帖子都是相同的回帖,下次注意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灌水吗,好几个帖子都是相同的回帖,下次注意哦

  斑竹 以后注意 不回复一样的字了  为了打字方便 复制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竹 以后注意 不回复一样的字了  为了打字方便 复制了一下

知道错了就好,回复一样的文字论坛都是视为灌水的,下次注意哦

网友(2017-03-23):
谢谢分享 在学习怎么拆机各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