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的方法

楼主(2016-02-24):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的方法

  内存卡是相机中用来存储照片和视频的数据存储设备,和我们电脑中的硬盘是同样的功能。但是由于相机内存卡的容量都只有几G或者十几G,没有电脑硬盘那么大。所以当我们拍了一定数量的照片之后就开始担心内存卡容量还够不够,如果不够而又想继续拍照的话,那么就需要删除一部分,或者拷贝出一部分到电脑上,让出内存卡空间来存储新拍的照片。有删除就会有失误,当我们删除相机内存卡中的照片之后发现有不应该删除而被删除了的照片时,就需要进行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

  相机内存卡相片删除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在相机上进行操作进行删除,另一种就是将相机内存卡连接到电脑上在电脑上进行删除。但是,不管是以上哪种方式删除的相机内存卡中的照片,都是从回收站中找不到的,删除就是删除了,是不经过电脑的回收站。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的话,就只能对相机内存卡进行操作。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需要在电脑上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数据线将相机内存卡连接到电脑上,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是将内存卡从相机中取出来,放到读卡器中再插入到电脑上,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同样,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是插到机箱后面的USB接口上面,这样更稳定。这样就能够保证在进行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的过程中不会恢复到一半突然断掉了。

  下载好数据恢复软件,单击“数据恢复”按钮进入下一步。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1)

  单击选择数据恢复模式“删除恢复”,然后单击“下一步”。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2)

  选择丢失的文件所在的分区,如“C盘、D盘”(桌面文件丢失请选C盘),我们是内存卡 就选择最下面 内存卡  然后单击“下一步”进行扫描。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3)

  扫描完毕,请在文件列表和文件夹中查找你所丢失的文件。被删除的文件有可能会被windows系统打乱目录,所以建议您使用“搜索文件”功能查找文件,以节省时间。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4)

  搜索完毕之后,搜索到的文件会以黄色高亮显示,并且为勾选状态。可直接进行恢复。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5)

  图片文件可先进行预览,以确认是否为所需要恢复的文件。右键单击文件名,然后单击“预览”选项。

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图6)

  ①找到并勾选需要恢复的文件。

  ②选择文件将要保存的路径(即保存到哪里,比如“桌面”)

  ③然后单击“恢复”按钮进行数据恢复。

  注意:恢复路径不能是丢失文件的分区,如D盘丢失文件则千万不能选择D盘为恢复路径!!

  以上就是相机内存卡数据恢复的解决方法了,如果以后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朋友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解决下哦!!

网友:
有没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