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楼主(2016-02-24):
PSON电压是从哪转出来的?在拉低之前是多少伏?3V对不对?拉低之后又是多少

网友:
PSON 3V正常。拉低了就可以开机了。PSON有的从LM339出来。有的从PWM芯片发出来。看看你的电源上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一般是5伏左右,从电源板的PWM芯片或者逻辑芯片发出,拉低后接近零伏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这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