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出CPU供电一例,ISL95832

楼主(2016-02-24):
  如题,遇到一台Y470 无CPU供电,看芯片是95831这个芯片论坛有说,是断开一个电阻,来看是前极问题还是后极的问题,断开后有电压了,但这个时候不会显示的,那就是桥,BIOS,条件的问题,先简后难,刷刷,上电一路升高,是BIOS问题,有朋友遇到,先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CPU断线的

网友:
现在BIOS引起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断开之后电压出来了,要是显示了就不管了吗?

网友A:
感觉和95831差不多

网友:
去电阻有电压只能说明PWM没问题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比较多,可以优先考虑

网友:
95831没有什么好方法,有遇到换南桥好的

网友:
LZ真的是太简洁了

网友:
呵呵   我取试试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两台 都是VIN 主供电   老是会出问题  飞线过去好了

网友:
断线的多这个机

网友:
断开这个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嗯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95831差不多

95831和95832能通用吗   问下

网友:
人品太好了  我就喜欢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831和95832能通用吗   问下

应该不能,具体你看看PDF

网友:
不断向你们学习,我是小白白

网友:
记得好像屏线接口旁那个电容最易短路

网友:
楼主刷Bios后面电阻补上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5831和95832能通用吗   问下

这两个上次代换失败了

网友:
现在BIOS坏的不少,无CPU供电BIOS坏的不多。

网友:
拆掉电阻出电压 也有可能是CPU坏 不一定是BIOS跟桥

网友:
能分享就是好样的,鼓励一下

网友:
经验学收藏,加分支持!

网友D:
无CPU电压也和BISO有关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上次代换失败了

额  好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CPU电压也和BISO有关我也是醉了

HM65以后就算是没BIOSCPU也没电压出来的

网友:
现在HM55  65 75芯片组,,BIOS管的事情比较多,,,尤其联想的,,有事没事,刷刷更健康

网友:
效率不错啊,尽管看起来简单,能收钱就是大神

网友:
楼主,有BIOS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