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1A左右掉电,反复重启 再掉

楼主(2016-02-24):
Y400   板号QIQY5 NM-A141 ERV:1.0
客户送来,开机1A左右掉电,,拆bios电池放电,不行,故障依旧,换CPU, 内存都试了,故障依旧,测量各处供电,都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掉,,
逛论坛也没有相似的故障,
考虑联想BIOS爱坏,论坛也没有BIOS,只有个EC的,刷了不行
从某宝买了个南桥的,,10大洋,刷刷刷,,报错误,刷不进去,,,
换了个BIOS 芯片,再刷,,亮机,,维修结束,,此机器BIOS芯片坏

南桥

EC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也是掉电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刷bios一般就搞定了

网友:
这机器显示方面也容易出故障

网友:
又是bios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  正在找啊

网友:
1A掉电 居然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芯片好少坏的

网友A:
联想都不敢想!真特么垃圾!

网友:
上次修机子秒掉也BIOS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常见BIOS,论坛大把的,怎么说没有呢?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Y400

网友:
这机子我也修过

网友:
很多bios问题

网友:
BIOS芯片会坏,我还是很少遇到,我都是刷BIOS,如果可以刷写bios就没有去换过BIOS芯片,以后也要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 bios问题,芯片很少坏。

网友:
学习了   bios好强大啊   我的华硕x450cc     k42j也是一秒掉电 不过偶尔能开机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今天修的华硕也是1a,内存SM有波形,一样不亮,都说是BIOS问题,在论坛上下了N个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显存出问题的

网友:
三板斧功夫还是可以修好不少机器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 遇到 试试

网友:
刷bios看看 吧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我现在手上这机也是1A掉电,反复来。刷个试试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BIOS 都爱坏 其实我一直在想会不会BIOS坏和系统更新有关系

网友:
额,BIOS也能引起掉电

网友:
遇到过一次BIOS芯片坏的,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网友:
多谢楼主,只刷了U5的,立马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刷南桥的Bios是不是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是不是由于多次加热导致Bios芯片损坏的?

网友(2016-03-25):
遇到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谢了 正好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都不敢想!真特么垃圾!
修了这么多机子 都看淡了 都是一个样

网友:
BIOS芯片坏最坑爹了!!读也读的出,刷也刷的上!!就是不能用!!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联想没怎么遇到bios损坏,可能是修的少啊

网友:
一般官网好像有提供BIOS吧!自己分离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Y400的通病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Y400掉电的,下载试试

网友:
要是每个客户几都刷刷bios能好的好就呵呵了

网友(2016-06-23):
楼主可以的,思路明确

网友:
好多 bios问题需要合成,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
bios芯片刷了太多回了所以刷坏了么

网友:
bios芯片坏的有好多。我修到过几个

网友:
曾经错过没杀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BIOS真是万能的

网友:
一般新点的机器BIOS 都爱坏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
楼主这款BIOS应该有啊,不需要在淘宝买吧

网友:
一般都是换芯片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可以用的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可是我这里一个刷BIOS编程器都正常没报错 需要换BIOS芯片么
?

网友:
现在的BIOS全都得用改过的

网友:
为什么 我单刷U5亮机慢 而且还是灰屏的呢? 等下试试两个都刷了看看

网友:
刚好用得上  下来试试  谢谢lz

网友:
刚好修道一台类似故障的机器,谢谢思路

网友:
搞来看 看,正好有一台

网友(2016-07-25):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在头疼中。

网友:
我遇到过,开机掉电,每次掉的都不一样,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我有个东至机子卡1A不掉电 不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2016-09-02):
你的机器开机速度快不快啊

网友:
我的机器很慢你的显卡什么型号的阿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BIOS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