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惠普G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6-02-24):
版号DA0R13MB6E0
图纸论有http://so.chinafix.com/?kw=r13
开年第一修才上班==
接到手上插电待机0.023按开机键没反应故判断不触发
拆机【同行的机器】当C面拿掉看到EC上方处进,洗板水刷刷,最严重的就是电阻R130大小《47K》表笔戳上去无穷大
图纸打开看看什么鬼估计是个RST吧,待机都有了不开机无非这几个撒

用烙铁推掉,找个47K的换上去,电流啪啪啪跑到0.78-0.84跳变一次,这机器是集显,内存去掉也是跳变一次,测量电感,查到cpu没供电,1.05v也没有,我R什么鬼,准备换芯片了,心说别急吧,在看看,表笔二极管档戳阻值。0.00什么?cpu挂了啊,找个好板代换cpu试试,开机0.78-0.84跳变按关机,可以关机了,好吧接下来我就不管了扔一边让老板联系吧,听音乐。
看官请给加分吧,好穷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主板也不烤一烤啊,烤一下稳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也不烤一烤啊,烤一下稳定一点

就进了一点,ec补焊了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进了一点,ec补焊了没事的

哦,我还以为是整个EC那边都氧化了 ,不严重那就不用烤

网友:
我还以为是整个EC那边都氧化了 ,不严重那就不用烤

网友:
CPU也坏了,太贵不知道客户要不要修了。

网友:
细心值千金那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C:
修板子,最怕主板和CPU都坏,有些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D:
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了

网友:
卧槽,好犀利啊,有经验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子,最怕主板和CPU都坏,有些客户都不修了

修了cpu给他便宜才200哎,我都管不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了

同意了一起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