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楼主(2016-02-24):
晶体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晶体二极管是固态电子器件中的半导体两端器件,晶体二极管主要的特征是具有非线性的电流-电压特性。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晶体二极管,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

  晶体二极管的类型

  1、晶体二极管种类有很多,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

  2、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等。

  3、按照管芯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 管芯结构分类

  1.点接触型二极管是用一根很细的金属丝压在光洁的半导体晶片表面,通以脉冲电流,使触丝一端与晶片牢固地烧结在一起,形成一个“PN结”。由于是点接触,只允许通过较小的电流(不超过几十毫安),适用于高频小电流电路,如收音机的检波等。

  2.面接触型二极管的“PN结”面积较大,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几安到几十安),主要用于把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的“整流”电路中。

  3.平面型二极管是一种特制的硅二极管,它不仅能通过较大的电流,而且性能稳定可靠,多用于开关、脉冲及高频电路中。

  晶体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正向导电,反向不导电)

晶体二极管 工作原理

  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1、当外界有正向电压偏置时,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的互相抑消作用使载流子的扩散电流增加引起了正向电流。

  2、当外界有反向电压偏置时,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进一步加强,形成在一定反向电压范围内与反向偏置电压值无关的反向饱和电流I0。

  3、当外加的反向电压高到一定程度时,p-n结空间电荷层中的电场强度达到临界值产生载流子的倍增过程,产生大量电子空穴对,产生了数值很大的反向击穿电流,称为二极管的击穿现象。

  晶体二极管的导电特性

晶体二极管 导电特性

  晶体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方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1、正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将晶体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晶体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

  当加在晶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时,晶体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晶体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晶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2、反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晶体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晶体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晶体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

  晶体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晶体二极管,称为漏电流。

  3、击穿

  当晶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晶体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晶体二极管的击穿。引起电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击穿时晶体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

  如果晶体二极管没有因电击穿而引起过热,则单向导电性不一定会被永久破坏,在撤除外加电压后,其性能仍可恢复,否则晶体二极管就损坏了。因而使用时应避免晶体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以上详细介绍了晶体二极管的分类及特性,相信各位对晶体二极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想学习更多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
进来  学习一下。。。。

网友(2016-04-17):
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2极管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太复杂了,会怎么判断好坏就可以了吧

网友:
其实做维修不需要深入了解

网友:
就是由正极流向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