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 上电风扇常转 无复位 无CPU电压 怎么修?

楼主(2016-02-24):
GA-H61M-S2P 上电风扇常转 无复位 无CPU电压,检查后 有内存电压1.5V 有桥1.8 有IO 1.06V 唯一就是无CPU供电。。无时钟。。。而CPU管理IC EN 脚已经有开启电压1.05V, PCI-E上测不到时钟电压。。。。怎么修?无时钟跟BIOS有关吗?
补充:刚才对调了主次BIOS 一样,网上找了BIOS刷一样。
换了供电主IC 也一样。。。
按时序:
待机---触发---内存供电(DDR1.5V)---桥供电(PCH_1.05V)---锁相环供电(PLL_1.8V)---总线供电
(VTT_1.05V)---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前面的都正常)---CPU供电(VCORE_1V左右)

1.05转0.9V的都出来了。。。就是没CPU供电。。。按情况 是不是不出时钟,所以也没CPU供电?时钟跟什么有关?BIOS? 桥?和桥的其他什么条件?才能出时钟?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桥坏的可能大些,我这里有好几块这样的板了,我修不了桥,都叫人直接换板

网友:
先电压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没出来先修电压

网友A:
有关系的,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B:
接下来应该是查芯片条件满不满足吧,先把供电修出来,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应该是查芯片条件满不满足吧,先把供电修出来,先简单后复杂

芯片的条件 除了没时钟信号进去 其他我想到的是我都量了 找了IC图对应量了供电 没发现异常呢!有人说是跟时钟也有关系。。但这个时钟是怎么出来了,对H61的时序不熟悉呢。。。先有CPU电压才有时钟,还是先有时钟才有CPU电压?

网友:
先把 CPU 供电修出来

网友:
LZ的是什么 诊断卡   ,我用原来的 诊断卡 插上 都没有码值

网友C:
没cpu供电会有时钟吗,楼主修好通知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cpu供电会有时钟吗,楼主修好通知一下啊

没cpu供电会有时钟吗 我也是同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的,先刷一下BIOS,看看

刚才刷了,也一样!

网友:
主板不会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应该是查芯片条件满不满足吧,先把供电修出来,先简单后复杂

查不出原因,主芯片也换了 也一样!

网友:
任何主板 供电不正常  都是先修供电的   供电好了 再去检查时钟复位 跑马等

网友:
听奇葩的  一般换芯片  条件满足就会出了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难道桥挂了?时钟在桥里面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管理芯片的条件啊,先出CPU供电,然后管理芯片出时钟开启信号给南桥,南桥出时钟,现在没有CPU供电肯定不会有时钟的!先查一下管理芯片条件,条件满足先换个芯片试试呗!如果换了芯片还不行的话再查单独每相得CPU供电PWM电路是否有短路等情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