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原机备份,全网首发,不能用欢迎扣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2-24):
机器型号;联想g40-30
版号见下图
刚好昨天遇到一个这个机子,客户拿来说是别人修过的没弄好,直接拆机,上电,发现不过内存,就想找个bios刷下试试,找了半天的bios芯片居然没找到,最好发现是自己眼瞎了,然后就上各种论坛找bios发现都没有,只能放弃了,就在那各种看板子,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上家修的时候掉了一坨锡在内存槽后面,去掉再试机,ok,就是那坨锡惹的祸。被我捡到了,果断拆下bios备份                                                                                                    温馨提示;此bios我的编程器型号库里没有,我只能随便找个64的型号备份的,各位同仁遇到了随意发挥。。。。。。。。
看在我无私贡献的份上各位看官加点分吧,分不够使啊!!!!!!!!小弟先谢过了!!!!!!!!   附上bios

网友A: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还可以,细心观察就是了

网友B: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唉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狗屎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需要的话可以收藏了,以后难免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狗屎运?

我也是盯了好久的板子啊,也不算太走运吧,上家就没看到他自己造成的故障

网友:
上家要是看到你发的这个帖子,肯定会气死去

网友:
我 的编程器 不支持这个型号 的 芯片     用别的芯片代替可以吗

网友D:
请教楼主  求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求助       。

可以试试,慎用,我帖子就说了我的也没认到的

网友:
这个上家也可以的啊

网友:
看来首先外观检查很重要,再加上细心,维修成功率也很高了。

网友:
开机进BIOS慢 能解决吗??有没有ME啊??

网友:
估计是客户拿去修价格贵了没修吧   然后做的故障吧

网友:
下载看看  还有保的机子啊!

网友:
进BIOS一卡一卡的 刷了还是一样  估计要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