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M-D3H掉电故障,求帮助分析

楼主(2016-02-24):
技嘉GA-Z77M-D3H掉电故障,按开机键风扇开始转,检测卡灯亮,但马上就熄了,后自动又亮,重复。请问大侠应该怎么查,新手求帮助
掉电

网友:
先查各路电压,电压不正常也是如此

网友:
缺供电或者某个 信号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某项供电有问题

网友:
缺电压BIOS坏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有示波器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看那个电压没出来,没示波器人为拉低APWROK这个信号一般就不会掉电重启了。

网友:
掉电麻烦啊
不知道这么查

网友:
先涮bios,再测测各路电压,缺电压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