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不触发。待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6-02-24):
CQ42不触发。待机电源灯不亮。,拆开键盘后正常。测量键盘排线第二个脚3.3v被拉低成1.8v。割断第二条线好了。

网友:
隔断第二条线好了是什么意思?直接割断然后就不用管了吗

网友(2019-03-27):
键盘坏了吗          惠普的还没见过     戴尔的有过

网友:
要换个键盘吧,断线了键盘肯定有键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