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开机0。02

楼主(2016-02-24):
Y410P 待机正常开机0。01 开机 0。02 指示灯亮,刷BIOS 一样,??

网友:
BIOS找对了么,多找些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 等待结果

网友:
电源指示灯能亮的故障都在南桥端,看你的电流,估计是南桥SUS模块的电压没有,就是南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看EC有没有发出PWRBTN到桥,桥如果收到PWRBTN没有返回上电信号,就要查桥,

网友:
这问题主要查南桥方面的条件

网友:
我的弄好了  2个biso 刷了都不行    coms 放电就好了 运气太好了 蒙的

网友:
按完开关前后有变化了(0.01-0.02),如果bios已经刷,按上电时序查查

网友:
不触发很好修的

网友:
我的能开机试水了   清洗一下  不开机了   0.02

网友(2016-03-25):
捡钱的机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Q148烧了,换上就烧,不知怎么修

网友:
查EC 桥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放下电可以了,用几日有不行了

网友:
看看s3发给ec没有  重点应该在南桥那边

网友:
这个我有一台一样的   电流也是上到0.2 实测3V5V有了  没有1.5V  应该是EC有问题 这个EC带程序的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Q148烧了,换上就烧,不知怎么修

这个明显给桥的供电,打过阻值没,估计桥短路了

网友:
我刚刚也遇到这台机子 小电池放个电就好了    但是原理不知道 有谁解释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y410cmos电池放电就好是通病,我已经碰到3 4台了

网友:
查条条件啊,,,EC发给桥信号的条件,EC工作了吗,、

网友(2016-05-20):
我的南桥坏也烧了,南桥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