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隔保求助。

楼主(2016-02-24):
今早收到机器,通电,自动上电到0.1-0.4- 随机乱跑。拆开发现公共点大短,隔离保护管子控制脚不稳16-19乱跳。大短经查发现PQ6管子损坏,22欧,拆除正常。然后查充电芯片,正常,但通电依然不正常,立马烧毁PQ6.。。。PU4没有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芯片,求帮助
自动上电

网友:
PQ6应该是隔离管吧,隔离管短路的话,肯定是VIN有短路,先排除短路
或者有没有PWM 上管有没有微短击穿

网友:
还给人家了,芯片少了PU4,PU6,PU8, 分别是0.85,1.05,GFX。

网友:
3楼正解 绝对后继有短路

网友:
我也在修这机。。看看先。。楼主修好没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的吧?打下阻值,用烧鸡大法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