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的本,热机重启就不亮

楼主(2016-02-24):
E40的本子 I3的,2个月前显卡坏,换了一显卡好了。。。这次返修回来,问题是,,,冷机开机正常,进系统跑3D都正常,用一下机器热了,,在关机,或者是重启,,就不亮了。。。然后必须等好一会貌似要等本子完全冷却了,再开机就正常点亮,只要不关机不重启,一直用都没问题,。。。
怀疑显卡又出问题。。重新买了一个显卡,再换上,还是一样。。。。官网更新了BIOS也没用。有人碰过这问题吗?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显卡,没注意显卡风扇卡住了。结果就悲剧了,一进系统就蓝屏。还好不是什么贵的显卡

网友:
这个就是阻容原件变性了,大海捞针,放弃吧

网友:
不开机跑什么电流呀!!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慢慢查  修到过这个问题 花的时间很长 最后是个小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在热机关机重启之后不亮的情况下去测量各大供电与信号,然后与正常开机的时候各大供电信号作比较

网友:
热机关机再开,点不亮的时候,电流跑1.0几到0.99这样。

网友:
给你个建议,以后直接换板!!!一劳永逸。

网友:
遇到过,不过没修好,直接换主板的

网友:
冷机开机CPU供电0.7瞬间跳上1V亮机,,,,热机以后重启CPU供电变0.7. 不显

网友:
估计有信号缺呢  热机以后电容会存电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联想 同病是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也看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散热模块了,我也有一台E40,CPU铜管有问题导致CPU温度跳变厉害,鲁大师烤机立马上了80度。后来换了套120的单管模块才解决问题。你试着检查下热管。若热管没问题再检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