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不可怕

楼主(2016-02-24):
只要温度到了,黑胶可以无视。联想E30上电后电流在1.1--0.8之间跳,看到amd的,直接就先做北桥看看吧,黑胶不用怕,板子比较薄,上230,下280,加热到二百多秒,测温线检测芯片下温度达到220度了,用平口螺丝刀在芯片四周轻轻撬一下,就下来了。掉了几个空点。

网友A:
还是掉了点啊,如果不是空的,那不是杯具了?

网友B:
你的测温线两端都是连接到哪里,从哪里看温度显示

网友C:
芯片容易爆,温度高了

网友D:
如果是显卡的话,旁边的显存很容易爆珠!

网友:
最好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掉了点啊,如果不是空的,那不是杯具了?

因为是空的,所以才会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测温线两端都是连接到哪里,从哪里看温度显示

一端连机器,另一端当然是插到芯片底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容易爆,温度高了

上边235以上会爆,低于这个温度,没发现爆芯片过。235是机器显示温度,实际到芯片上部的温度也就22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显卡的话,旁边的显存很容易爆珠!

显存包好就不会爆锡珠。我用的是很厚的一种隔热铝箔,贴上三四层,从来没出现过旁边显存爆锡珠的。温度控制是关键,芯片底边217--220之间,再高了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笔记本也灌胶啊

网友:
保护好其他的黑胶芯片是重点啊

网友:
...T60  T400  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端连机器,另一端当然是插到芯片底边。

连的是个啥样的机器,

网友:
温度掌控好的话就不会的,显存多弄些盖上也OK的啦

网友:
运气真好,  牛

网友:
说是这样说,还是比一般的风险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掉了点啊,如果不是空的,那不是杯具了?

只有空点才容易掉的

网友:
板中间烤发黄了.